[求助] 形式验证formality中match阶段unread point问题

楼主(2020-03-16):
我在用formality时,在match阶段会报出117(0)unmatched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unread points,但是verification显示的是succeeded,请问这种情况需要处理这种unread points么
谢谢大家,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2020-06-25):
如果verification最后是succeeded,那就没有关系。

网友A(2020-08-09):
你是哪两个做的对比?是RTL和综合后的还是综合后的和PR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两个做的对比?是RTL和综合后的还是综合后的和PR后的

rtl代码与综合后的网表文件

网友(2021-05-12):
Unread compare points are matched points that don't drive anything, thus
they do not affect downstream compare points. By default these are not
verified; however, from the U-2003.06 release there is a new variable
verification_verify_unread_compare_point which will allow Formality to
verify all these points.

Just set the following variable before issuing the verify command:

set verification_verify_unread_compare_points true

网友(2022-07-01):
应该需要手动检查这些compare point是否会影响你的设计吧,如果确实可以优化,且verify succeed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B(2023-06-16):
set verification_verify_unread_compare_points true
这句加了之后formality就报错了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B:
set verification_verify_unread_compare_points true
这句加了之后formality就报错了

Try  set_app_var verification_verify_unread_compare_points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