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对称负载VCO的电压控制问题

楼主(2020-03-16):
小弟最近在学习PLL,看到内部VCO的结构,很多资料上都使用了“对称负载”结构,如图2.其中P负载管有一控制电压Pcont,下面尾电流源有控制电压Ncont.其中Pcont、Ncont由前级偏置电路的输入VCTL产生,如图1.

我的问题是:当VCTL变化时,VCO电路产生两个变量:Pcont和Ncont。那么频率应该是它们俩的函数:freq=f(Pcont,Ncont),它们是怎么保证线性关系的?(如果有表达式最好,感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你好,我也在做这个。他们是保持线性电阻负载不变。使得RC常数的R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在做这个。他们是保持线性电阻负载不变。使得RC常数的R不变

谢谢,刚刚自己也分析了一下,弄明白了!

网友(2023-02-02):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刚自己也分析了一下,弄明白了!

您好!小弟最近也在做这个,请问这里应该怎么理解呀?为什么可以保证线性电阻负载不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