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下ams仿真

楼主(2020-03-16):
在cadence中verilog编辑器输入verilog代码,但是集成symbol的时候出现invalid ncvlog executable的错误 是什么造成的啊 ?

网友A:
应该是没安装或者没配置I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安装或者没配置IUS。

IUS安装或者设置是在.cshrc文件里面吗

网友(2020-05-27):
没有安装,或者没有配置 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