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scoreboard接收到两组数据,但是check_phase中只info了一次

楼主(2020-03-16):
如题
在scoreboard的write任务中加入了display所以可以看到sb是接收到了两组数据的,分别是两次wr和两次rd,但是在check_phase中只对第一组数据进行了比较并且有uvm_info,但是第二组数据没有uvm_info,这是什么原因呢?从verdi的波形图看两组数据都应该是比对成功的,但是只有第一组数据输出了uvm_info,照理说就算第二组数据比对错误,那也应该输入uvm_error信息才对,但是关于第二组数据的什么信息都没有,是没有进行比对吗?还是单纯只是没有信息输出呢?
代码如图所示
麻烦各位大佬解惑,十分感谢

楼主:
补充说明:
当monitor向scoreboard发送了8组数据的时候,也没有8个uvm_info,而是只有4个,是我scoreboard的check_phase写的有问题吗?

网友A:
用foreach对队列进行遍历,你又pop_front取出元素干嘛,取出元素,队列长度变小了,foreach遍历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oreach对队列进行遍历,你又pop_front取出元素干嘛,取出元素,队列长度变小了,foreach遍历不到。 ...

非常感谢!!因为你的回答重新编写了scoreboard的代码,能够正常compar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