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16):
X8的pcie能接两个独立X4的reapter再到芯片吗

网友:
向下兼容的

楼主:
接线拓扑如下图,8X的PCB走线都是一样的,现在pcie switch只能识别到低四位,不知道是咋回事,是不能8X的信号不能分开接两个独立的4Xrepeater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线拓扑如下图,8X的PCB走线都是一样的,现在pcie switch只能识别到低四位,不知道是咋回事,是不能8X的 ...

我自己回复吧,是可以的,之前设别不了是因为repeater的参数设置不合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