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里做减法运算,需要转换为补码吗?

楼主(2020-03-17):
比如 x0 - x1  ,直接用减法运算符x0 - x1就行,还是用x0 + x1补码 去做 ?

网友:
不用,直接将x0、x1和y定义成reg signed类型,verilog基本语法没学好。

网友:
如果你同时间会用同一组逻辑作加法器的话,直接使用补码也有好处,因为只需要透过补码和进位的特性,就可以完成加减法器,来节省逻辑

网友:
x0-x1或者x0+(~x1+1)都可以,应该逻辑综合都一样。例化现成IP的话,看好IO端口定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