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P package 线阻很低吗?

楼主(2020-03-17):
CSP package 线阻很低吗? 有看到 power switch 一般 sot236打多条金线, 但如果  MOS rds_on 做到 25mOhm, 但光线 bondingwire 可能 200m Ohm 5  降到 40m , 65mOhm ,  Ws4612 还使用 sot235 package , 后看到ws3228  over volt保护 内阻 27mohm, csppackage .   Csp 应该比 sot236 贵很多吧 . 是否bondingwire线阻很低吗  , CSP 12Lpackage sot236 价格差多少

网友(2020-04-26):
你这个算法不对哦,RDSON是芯片内阻加线阻。WB打一根线RDSON是200mohm,假设线阻20mohm(与线径与线长有直接关系,Au或者Cu材质影响不大,可以忽略),那么芯片的内阻就是180mohm,随便你打多少线,Rdson不会低于180mohm。再满足熔断电流的前提下,焊线数量建议不超过7根线,线越多成本越高,质量风险越大,但带来线阻减小的收益越来越小。

同样的wafer型号理论上CSP封装线阻会比WB工艺更低,你举的这个例子原厂肯定不是同一个wafer型号的产品,比如只是wafer厚度不一样的两种晶圆,wafer name肯定不一样,实际生产中要“防呆”。

至于价格与市场供需相关,与原厂产能相关,真正的材料上和工艺上的差异不会影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