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probecard wafer

楼主(2020-03-17):
      有人了解probecard wafer吗,求问probecard wafer的具体用途?
       谢谢!

网友:
用来在CP测试厂建程式用的,如果schdule不是很急,可以用pilot wafer当prober card wafer

网友:
probe card wafer不是完整loop的wafer, 通常只跑了一段flow, 比如从后端某层metal开始跑, 可以用于验证部分功能(比如是否有film crack或者MIM mismatch), 或者建程式, 优点在于周期短, 缺点是毕竟不是full loop wafer, 得到的结果不一定全面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