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的偏置电路?

楼主(2020-03-17):
想请教一下各位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的偏置电路该怎么设计?我目前是在输入级用电流源提供偏置,各个管子的栅压也是用电压源控制,导师让我改用偏置电路,我不太理解。、

网友:
就是很多电流前面一级,电流源加上diode接法的mos管,这个栅极电压就是偏置电压

网友A:
你好,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偏置电路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图中所有的栅压和电流源通过电路来产生。因为实际芯片中是没有理想电流源和理想电压源的。产生偏置电流的方法(差分放大器的尾电流)是通过电流镜。产生偏置电压的方法是电流加在电阻上用V=IR产生。R可以是电阻也可以用MOS管做电阻使用。。。。。。。。。。。。。。。。。。。。。。。你看看没有电流源的电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偏置电路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图中所有的栅压和电流源通过电路来产生。因为实际芯片中 ...

明白了!感谢

网友B:
你管子尺寸太乱了,最好是按照比例,根据偏置电路的电流镜来调整电流。上图是一种偏置电路

网友C(2024-01-03):
引用 网友B:
你管子尺寸太乱了,最好是按照比例,根据偏置电路的电流镜来调整电流。上图是一种偏置电路

...

前辈你好,能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2024-02-09):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能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baker的书,你可以看看,模拟电路篇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