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置库文件时DC报错 Error: File is not a DB file.

楼主(2020-03-17):
启动DC后,在图形界面里可以看到脚本中设置好的工艺库。但是当读入设计时,就会报下图的错误:
我写的脚本如下:
set link_library  { * tech.db }
set search_path [list . /usr/Foundary_Library/ASAP7_PDKandLIB_v1p6/asap7PDK_r1p6/asap7PDK_r1p6/cdslib/asap7_TechLib_08 ${synopsys_root}/libraries/syn ${synopsys_root}/minpower/syn ${synopsys_root}/dw/syn_ver ${synopsys_root}/dw/sim_ver]
set target_library  tech.db
set synthetic_library  ""
set command_log_file  "./command.log"
set designer  "Arthur"
set company  "SJTU"
set find_converts_name_lists  "false"
set symbol_library  class.sdb

如果将脚本中的工艺库换成DC自带的工艺库就又没问题了。
本人最近才接触DC,还请各位大神能够指导一下!

网友(2020-06-17):
楼主解决了吗,我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