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sponse问题!!

楼主(2020-03-17):
最近学习response时,遇到了下图问题:发了两个sequence(第一个WRITE,第二个READ),第一个sequence没有问题,但到了get_response时就跑不下去了,第二个sequence发送的info始终没有显示出来。

不过tb并不是卡死,还可以继续显示scoreboard的info

楼主:
UVM_INFO @ 0: reporter [RNTST] Running test my_case0...
VCD+ Writer L-2016.06_Full64 Copyright (c) 1991-2016 by Synopsys Inc.
UVM_INFO my_driver.sv(34) @ 0: uvm_test_top.env0.i_agt.drv [my_driver] begin to drive one pkt
UVM_INFO my_driver.sv(41) @ 70000: uvm_test_top.env0.i_agt.drv [my_driver] end drive one pkt
UVM_INFO my_case0.sv(20) @ 70000: uvm_test_top.env0.i_agt.sqr@@case0_vseq.seq0 [write_seq] WRITE

楼主:
代码如图

网友A:
你是用的sqr0去控制发的第一个数据,感觉不应该在这个vsqr里面去get_response,应该让sqr0去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sqr0去控制发的第一个数据,感觉不应该在这个vsqr里面去get_response,应该让sqr0去获取。 ...

刚刚把vsqr的两个sequence改成,一个sequence里两个uvm_do成功了,但是发送了pwrite=1,但print的结果仍然是0,这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sqr0去控制发的第一个数据,感觉不应该在这个vsqr里面去get_response,应该让sqr0去获取。 ...

terminal信息:

网友:
rsp的pwrite应该不是1,它不是把你发的复制返回来哟。rsp是什么,要看你driver里面怎么处理了。忘记默认返回的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