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仿

楼主(2020-03-17):
各位大佬,我的版图提取寄生参数后成功生成了calibre文件,但是将calibre文件带入schematic里进行后仿时,总是无法进行,会报错
ERROR (OSSHNL-912): Netlisting failed because terminal 'In2' specified in placed master 'lixiaoweiopperloop_second_order/symbol'
does not exist in switch master 'lixiaoweiopperloop_second_order/calibre'. To continue netlisting, either set the 'simCheckTermMismatchAction' to 'ignore', or set the
'simCheckTermMismatchAction' to 'warning' and 'nlAction' to 'ignore' for the missing terminal.

ERROR (OSSHNL-912): Netlisting failed because terminal 'Vpu1' specified in placed master 'lixiaoweiopperloop_second_order/symbol'
does not exist in switch master 'lixiaoweiopperloop_second_order/calibre'. To continue netlisting, either set the 'simCheckTermMismatchAction' to 'ignore', or set the
'simCheckTermMismatchAction' to 'warning' and 'nlAction' to 'ignore' for the missing terminal.

ERROR (OSSHNL-912): Netlisting failed because terminal 'Vpu2' specified in placed master 'lixiaoweiopperloop_second_order/symbol'
does not exist in switch master 'lixiaoweiopperloop_second_order/calibre'. To continue netlisting, either set the 'simCheckTermMismatchAction' to 'ignore', or set the
'simCheckTermMismatchAction' to 'warning' and 'nlAction' to 'ignore' for the missing terminal.

ERROR (OSSHNL-912): Netlisting failed because terminal 'Vpulse1' specified in placed master 'lixiaoweiopperloop_second_order/symbol'
does not exist in switch master 'lixiaoweiopperloop_second_order/calibre'. To continue netlisting, either set the 'simCheckTermMismatchAction' to 'ignore', or set the
'simCheckTermMismatchAction' to 'warning' and 'nlAction' to 'ignore' for the missing terminal.

ERROR (OSSHNL-912): Netlisting failed because terminal 'Vpulse2' specified in placed master 'lixiaoweiopperloop_second_order/symbol'
does not exist in switch master 'lixiaoweiopperloop_second_order/calibre'. To continue netlisting, either set the 'simCheckTermMismatchAction' to 'ignore', or set the
'simCheckTermMismatchAction' to 'warning' and 'nlAction' to 'ignore' for the missing terminal.
除了VDD和VSS端口之外,其他的端口都有这个问题,请问各位大佬谁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请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顶一下,,求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PEX生成的calibre电路端口有问题,有几个端口没生成或者端口方向出错,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是在PEX导出后仿网表时选择生成所有的端口(这样就不存在缺少端口的情况),再在calibre电路中修改端口的名称(所连线名也要修改)、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X生成的calibre电路端口有问题,有几个端口没生成或者端口方向出错,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是在PEX导出 ...

额,大哥,怎么操作,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X生成的calibre电路端口有问题,有几个端口没生成或者端口方向出错,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是在PEX导出 ...

所有端口怎么生成啊,我在pex生成calibre后仿文件的时候没有填端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求各位大佬指教!!

在生成calibre网表之前,会单出一个对话框,要将电路网表对应的library name 写成导出该网表的那个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端口怎么生成啊,我在pex生成calibre后仿文件的时候没有填端口啊

在生成calibre文件时会弹出一个窗口,里面有一个选项就是以何种方式生成端口。我在网上找了一个5141的截图,6版本的也有同样的选项。

我当时是这么解决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选择文字描述的地方

选择文字描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生成calibre文件时会弹出一个窗口,里面有一个选项就是以何种方式生成端口。我在网上找了一个5141的截 ...

问题已解决,是pin角名字大小写的问题,谢谢大佬了

网友B(2021-06-18):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pin角名字大小写的问题,谢谢大佬了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1-10-22):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把版图的pin name和原理图的pin name都用大写就可以了

网友C(2022-01-23):
EMX生成的symbol和schemetic也报相同的问题,而且原理图的pin无法修改

网友(2022-05-31):
如果你的calview.cellmap没对应好也会导致这类问题的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A:
在生成calibre文件时会弹出一个窗口,里面有一个选项就是以何种方式生成端口。我在网上找了一个5141的截 ...

非常感谢层主,我遇到过的问题按照你说的解决了,就是那个create allterminal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要分情况,楼主的symbol里面pin name有小写的,因此需要修改成大写的。我的问题是bus总线在原理图里面有,但是calibre里面没有,因此要按照楼上层主的建议,在calibre里面选择“create all terminals”
祝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pin角名字大小写的问题,谢谢大佬了

要是大小写的问题还可以在抽参pex时候这么设置,在PEX options---Include加上两句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如图

祝好~

网友(2023-01-03):
学习了,确实是pin名的大小写问题,
改大写和15楼的设置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23-03-19):
引用 网友D:
要是大小写的问题还可以在抽参pex时候这么设置,在PEX options---Include加上两句SOURCE CASE YES
LAYOUT ...

谢谢大佬,您这方法搭配楼下的save all pin那个,完美解决我的问题,谢谢两位大佬

网友(2023-08-18):
感谢大佬们,再提供一个解决大小写问题,可以在calibre.rcx加上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这两行

网友:
厉害,改大写解决问题了

网友E(2023-11-01):
你好楼主请问一下,设置PEX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点击run就出现这个错误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home/IC/Tech/smic18ee_2P6M_20100810/calibre/xrc/Calibre/SmicSP12R_cal018_epm_sali_p2mtx_18335155.lvs_XRC:
Error INCL1 on line 491 of /home/IC/Tech/smic18ee_2P6M_20100810/calibre/xrc/Calibre/SmicSP12R_cal018_epm_sali_p2mtx_18335155.lvs_XRC - 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 ../rules/v2009.3_24.19/SmicSP10R_cal018_epm_sali_p2mt6_18335155_typ.C.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EX生成的calibre电路端口有问题,有几个端口没生成或者端口方向出错,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是在PEX导出 ...

大佬你好,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版图设置后仿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一点击PEX options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home/IC/Tech/smic18ee_2P6M_20100810/calibre/xrc/Calibre/SmicSP12R_cal018_epm_sali_p2mtx_18335155.lvs_XRC:
Error INCL1 on line 491 of /home/IC/Tech/smic18ee_2P6M_20100810/calibre/xrc/Calibre/SmicSP12R_cal018_epm_sali_p2mtx_18335155.lvs_XRC - 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 ../rules/v2009.3_24.19/SmicSP10R_cal018_epm_sali_p2mt6_18335155_typ.C.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佬你好,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版图设置后仿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一点击PEX options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在你的rule文件的第491行,include的这个文件没有编译成功。很大概率是这里的路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rule文件的第491行,include的这个文件没有编译成功。很大概率是这里的路径不对。
...

老哥我把文件写上去了还是报这个错,是不是代表我文件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rule文件的第491行,include的这个文件没有编译成功。很大概率是这里的路径不对。
...

好了老哥是我路径没写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楼主请问一下,设置PEX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点击run就出现这个错误
Error while compiling ...

有可能是路径没填对,可以把文件里报错的路径改成绝对路径,不要写相对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路径没填对,可以把文件里报错的路径改成绝对路径,不要写相对路径。 ...

的却是路径问题

网友(2024-05-08):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pin角名字大小写的问题,谢谢大佬了

是的 我也是采用这个方法解决的 以后pin角都大写就好了

网友(2024-12-03):
我最后把电路上那个pin删了,不过我那是个sheilding的pin,不影响功能

网友(2025-06-21):
引用 网友D:
要是大小写的问题还可以在抽参pex时候这么设置,在PEX options---Include加上两句SOURCE CASE YES
LAYOUT ...

mark

网友(2025-11-10):
引用 网友C:
EMX生成的symbol和schemetic也报相同的问题,而且原理图的pin无法修改

老师,emx的问题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