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F修改电阻的最小宽度限制

楼主(2020-03-17):
RT,如何修改最小宽度限制呢?工艺文件中说可以用小一点的width,但是pdk这个修改不了呢

网友A:
是指dfm option? min rule or dfm?

网友B:
需要更改PDK 这个可以问下f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dfm option? min rule or dfm?

DFM是什么?应该是min 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更改PDK 这个可以问下fab

FAB让自己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