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OSC时eyediagram用法提问

楼主(2020-03-17):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OSC,其输出频率为4M,我想用spectre计算器中的eyediagram函数来看看它的眼图,函数中两个参数(如图):eye period和clock(Trigger) period。请问下这两个参数分别填什么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question

难道都是1/4M吗,不太清楚两者区别

网友B(2020-06-10):
请问楼主知道怎么设置了吗?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知道怎么设置了吗?求教

eye period就填输出频率对应的周期T,clock trigger可以也填T,或者0.5T,1.5T都行,出来的眼图形态会不太一样

网友(2023-11-07):
start stop选的时间得是10000个周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