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差分放大器输入对管阈值电压失配的问题

楼主(2020-03-17):
想请教一下大家,差分放大器输入对管阈值电压如果失配,可以用什么样的电路弱化这种失配,是电路结构的优化,不是版图优化。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查下如何减少失调电压,应该资料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下如何减少失调电压,应该资料很多

我查了一下基本都是版图上减小失配,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B:
衬底的接法,或者用隔离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衬底的接法,或者用隔离管?

能简单说一下原理吗?是cascode结构还是什么?还有为什么能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C:
管子尺寸取大点,过驱动电压取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尺寸取大点,过驱动电压取小点

除了从尺寸上来减小,有电路结构可以减小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除了从尺寸上来减小,有电路结构可以减小的吗?谢谢

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呗?谢谢。

网友D(2025-09-05):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基本都是版图上减小失配,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推荐一下吗?谢谢
...

请问版图上如何减小vth失配呢,是用交叉耦合吗,我现在遇到一种情况,ABBA都会失配,vth相差1.3mV,只有AB(第一排) BA(第二排)这种交叉耦合才不会失配

网友:
1、失配来源是工艺制造过程中的工艺误差;根源在这块。
2、问的电路设计角度去减少VOS,这点不可能的,因为是工艺的问题;只能是说从结果来看设计的话,一般设计上是可以加Vos失配电压的校准,准确来说就是通过补偿电路去增加或者减少输入对管失配的电压值。
3、再有就是,版图做好处理(这就是版图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版图上如何减小vth失配呢,是用交叉耦合吗,我现在遇到一种情况,ABBA都会失配,vth相差1.3mV,只有A ...

1、交叉耦合,ABAB排布;
2、注意横向加dummy 管子;
3、注意WPE和SA/B效应,预留版图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