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学生刚学习仿真求助。

楼主(2020-03-17):
请问,老师发的BJT截面图中,PX、DP、NX、DN、SAB、BN、Psub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猜测下:PX和NX不确定,估计要找工艺文件。可能是P注入和N注入。
DP和DN是P注入和N注入。或者叫P源区和N源区。也可能是deep Pwell和 Deep Nwell。
SAB是saliside block,是去掉金属化过程的。
BN是N+埋层。
Psub就是p衬底。

最好是找工艺文件,不然你截个图上来,也可以大致判断下。

网友:
每家的名称都不太一样,你先说哪家的工艺,否则无法准备对接

网友:
一般来讲,就是AA, NW,PW,GT,NLDD, PLDD, NP,PP, SAB,CT,M1,V1,M2.....MT, PAD

网友:
回复还要审核?

网友:
如果是版图级的截图,建议观看PDK中doc文件夹中的文件,里面会有每层layer的介绍,每家代工厂的标识不一样。如果后期你进行器件级仿真(TCAD),可能需要了解具体的工艺流程;如果进行电路级仿真(Spectre or Hspice),在仿真时不需要关注版图,只需要在绘制时关注。PS: 觉得5楼的猜测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