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的SV学习之路——关于fork_join块疑问

楼主(2020-03-17):
小白求助,最近在看SV绿皮书,书上讲到线程中的自动变量这一块。代码如例7.9图所示,执行顺序为第一张图(例7.10)不太懂得地方就是,为什么$write线程在原始代码块之后执行呢?

代码中线程的产生和执行时间究竟是有什么规则呢?
求大佬解答!感谢!

网友A:
fork  join_none 是把线程挂起,把后续线程执行了再执行

网友B:
    我觉得楼上是正确的,fork join_none只是把线程创建好,等join_none后不阻塞的代码执行完毕后再开始执行线程内部。加了#0表示后面的线程暂时停止,执行fork中的语句。如果fork内部语句不阻塞就全部执行,如果内部语句也有阻塞,然后#0后的代码与fork内部语句并行执行。    图片上创建了多个线程待执行,后面有#0,则开始执行fork语句,此时每个线程内打印的都是当前的j值,所以都一样。    可以选择for语句和fork语句之间加一个临时变量,并将j的值给临时变量。fork join_none之间的语句封装成一个task,参数为临时变量,这样每次创建线程task收到一个实参,开辟内存空间,多次循环有多个task,就会有多个线程,每个线程有自己的内存空间,最后打印的都是复制到自己内存空间的值。

网友:
我觉得最好的理解方式就是站在编译器角度想,创建线程肯定要为每一个线程分配好内存空间,如果都是同一块内存空间,哪来的多线程之说。

网友:
所以只要保证创建的线程可以保存循环变量的副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上是正确的,fork join_none只是把线程创建好,等join_none后不阻塞的代码执行完毕后再开始执 ...

感谢您,回答的非常详细,就是说线程都是动态创建的,就是先进行内存空间分配,而在仿真时间的最后时刻,线程再执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k  join_none 是把线程挂起,把后续线程执行了再执行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
仿真时有什么observe,reactive区域什么的,我也不理解,我只是根据实际仿真结果以及软件知识给出一些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