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生成标准单元的gds文件?

楼主(2020-03-18):
encounter导出gds文件需要merge标准单元的gds文件,但是目前只有lef和.v文件,没有std.gds文件怎么办?没有merge导出的gds文件,在virtuoso导入的时候又什么都没有,求助!!

网友:
当然不行了,  lef和.v 按arm公司的说法是前端库 FE, 有gds的才是前后端库 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