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安装

楼主(2020-03-18):
CentOS 7 64  CentOS 7 64
如上图,用installscape安装的时候,检测到了IC617,但是进行下一步时又显示no product,求助!

网友A:
因为你的搜索路径不对呀,你看第一张图显示status是installed,就是已经安装了的。你选择安装源所在路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搜索路径不对呀,你看第一张图显示status是installed,就是已经安装了的。你选择安装源所在路径试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显示installed,我在虚拟机上安装,然后虚拟机都是刚刚安装的,上面也没有安装任何软件。非要说有的话只能是安装好centos7的时候下载了一些安装cadence需要用到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搜索路径不对呀,你看第一张图显示status是installed,就是已经安装了的。你选择安装源所在路径试 ...

所以更不知道安装源是哪个路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更不知道安装源是哪个路径了。。。

你下载的安装包,是不是别人安装好的,直接就可以用了?把安装包解压后的文件列表截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安装包,是不是别人安装好的,直接就可以用了?把安装包解压后的文件列表截个图吧
...

两幅图,一个是解压后的列表,第二幅是kits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很多压缩包我也解压了

网友A:
就选择CDROM1文件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安装包,是不是别人安装好的,直接就可以用了?把安装包解压后的文件列表截个图吧
...

CentOS 7 64  CentOS 7 64
您好,我刚才将安装包重新解压了一下,现在显示not installed,但是进行下一步还是no product,请问您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选择CDROM1文件夹就行

en ..这条消息是对我的回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en ..这条消息是对我的回复吗?

是的,你可能选择的文件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