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流镜镜像电流不成比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18):
我的电路中一个尺寸成比例的电流镜,仿真显示电流不成比例镜像,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二级效应的影响,最简单的解释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硬伤),还有边际效应(添加dummy管可解决),还有更复杂但影响就不是太大。

楼主:
W/L是相同的,只是M的个数不同,

网友:
最好要上个数据,w和l分别多少,mismatch差多少,电流镜什么结构

网友(2020-06-29):
提高输出阻抗,如,使用cascode结构等

网友:
vds不同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如果是工艺转移的电路,要看一下导出的spectre或者hspiceD的网表,看看是不是和显示的尺寸w l m的值是一致的。改变参数再导出看看是不是网表的尺寸也会改变。

网友:
1. check w/l/m
2. enlarge l =>  enhance output impedance
3. add dummy or iso od => sod effect
4. gate leakage => core device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