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安装

楼主(2020-03-18):
CentOS 7 64  CentOS 7 64
使用installscape安装cadence到这一步的时候 no product,求助

网友:
网络问题

楼主:
确实没有联网,但是我用的本地安装包,这个需要用到网络吗

网友A:
那就是你的路径指向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路径指向不对了

路径指向不对应该是第一张图片那里就读不出IC617吧,还是说这个另有说法?

楼主:
经过很多尝试,最后判断是文件损坏。然后换了其它的安装包,安装成功。

网友(2020-08-17):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安装的么?我目前安装了VMware15,并安装了CentOS6的Linux系统,然后把cadence安装包的文件夹共享了,可以在系统文件mnt中找到cadence617安装包。剩下就不清楚怎么安装了 请问可以指点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