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安装

楼主(2020-03-18):
CentOS 7 64  CentOS 7 64
使用installscape安装cadence,到这一步的时候显示no product,但是其它人在这一步是没有问题的,求助

网友:
文件坏了吧。

网友A:
没见过这个错误,个人猜测一个是文件损坏,也就是缺文件。另外就是权限问题。先试试吧,不行再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个错误,个人猜测一个是文件损坏,也就是缺文件。另外就是权限问题。先试试吧,不行再想办法。 ...

我也有怀疑是文件损坏,但是被人用这个是完成安装了的。然后权限我用的是root账户操作,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B:
解压到一个文件夹 然后进入CD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怀疑是文件损坏,但是被人用这个是完成安装了的。然后权限我用的是root账户操作,应该不会有什么问 ...

用root账户安装没问题。安装程序也能识别软件和版本,那就证明引导的文件也没问题。找不到组件,那就是组件文件不在了。个人猜测是你解压缩的时候,路径弄错了,导致组件的源文件不在正确的目录下,安装程序找不到相应的源文件。所以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oot账户安装没问题。安装程序也能识别软件和版本,那就证明引导的文件也没问题。找不到组件,那就是组 ...

我在虚拟机和Windows之间有个共享文件夹,然后安装包都是在这个文件夹下面,解压缩也是直接解压到当前目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压到一个文件夹 然后进入CD1

请问可以详细说一下“进入CD1”什么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虚拟机和Windows之间有个共享文件夹,然后安装包都是在这个文件夹下面,解压缩也是直接解压到当前目 ...

呃...复制到虚拟机里面再解压缩。是不是文件格式或者其它问题导致的?这个真的不好猜是啥原因。原始的安装文件解压缩之后,顶层目录的名字叫CD1,里面是安装文件。如果你的不是这样,估计就是少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复制到虚拟机里面再解压缩。是不是文件格式或者其它问题导致的?这个真的不好猜是啥原因。原始的安 ...

我是从百度网盘下载的,但是因为安装包比较大,他分成了两个部分,然后在Linux上解压的时候识别不了,导致只能在Windows上解压出来。
您有没有比较可靠的安装包和安装流程推荐的,最好是IC6,然后包括Calibre安装,破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从百度网盘下载的,但是因为安装包比较大,他分成了两个部分,然后在Linux上解压的时候识别不了,导 ...

这就奇怪了,linux不会出现文件大小问题啊。rar还是zip文件?我也没现成的安装文件,都是论坛里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详细说一下“进入CD1”什么意思吗?

论坛里open-CAD 发的资源应该都是好用的,你可以参考下。个人觉得还是文件问题。安装挺简单,你的安装方法应该没问题,patch一下,然后找个license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奇怪了,linux不会出现文件大小问题啊。rar还是zip文件?我也没现成的安装文件,都是论坛里搜的。
...

是zip格式,解压的时候确实显示有个“文件格式不能识别或文件损坏”,但是因为别人也用这个安装包安装成功过,所以我也没有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