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转Milkyway的方法请教

楼主(2020-03-18):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将多个SRAM的lef转换成milkyway文件,除了一个一个转是否还有其他更简便的方法?可以使用for-each函数吗?可的话,要怎么使用呢?milkyway的gui里面显示不出对这个命令的解析啊

网友:
perl脚本和tcl脚本都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