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

楼主(2020-03-18):
请问在运放输入端加上一个MOS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运放是电流输入么?

网友A:
能不能贴出运放内部的结构,是不是源极输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贴出运放内部的结构,是不是源极输入啊

是三极管运放,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基极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三极管运放,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基极输入

如果是基极输入,那不可能只接这俩管子啊,输入信号在哪啊,你不贴出图给个黑盒子别人没办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基极输入,那不可能只接这俩管子啊,输入信号在哪啊,你不贴出图给个黑盒子别人没办法理解
...

网友:
我还是觉得你得把这个结构的输入,输出,以及前面是啥样的输出结合在一起看。这么单独看的话,如果输入是电压信号,把这俩管子整合到前面结构里面去理解更方便。如果输入是电流信号,这就是一个共模输入电流,输入端的共模电流就可以为0或者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