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关于PLL的困惑

楼主(2020-03-18):
其实PLL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稳定性问题,那就是它在原点处有两个极点。这个显然对于稳定性是非常不利的。之前有网友发帖询问过,不过答案都不能让人满意,有太多答案明显的不懂装懂,非常不能让人信服。所以今天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同时,引申出两个小问题,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1.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系统是稳定的,因为闭环传输函数可以看出来。那么在实际的电路设计中,这种原点处存在双极点的系统是否常见,在电路结构上有没有什么共性?需不要在电路设计中规避这样的系统。
2.这种在原点处就临近“崩溃”的稳定系统,其在时域上(大信号)有什么很明显的特征吗?比如,稳定时间会更长,阻尼振荡过程会更长?

网友A:
直流不会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不会震荡

直流是不会震荡。那10hz呢?如果我加入一个10hz的干扰,那系统是不是要很久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
巴克豪森判据要求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 环路增益大于1
2 相位偏移180
对于PLL低频,条件1满足,条件2只有直流满足,但直流不会振荡。
这样的系统在由一些积分器构成的filter也是存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是不会震荡。那10hz呢?如果我加入一个10hz的干扰,那系统是不是要很久才能恢复正常?

...

见4楼,10hz不满足相移条件。这个传递函数不是有高低通么,看你10hz加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4楼,10hz不满足相移条件。这个传递函数不是有高低通么,看你10hz加在哪了 ...

嗯。感觉遇到了个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4楼,10hz不满足相移条件。这个传递函数不是有高低通么,看你10hz加在哪了 ...

感觉遇到了一个明白人。
当然,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相位没有达到180度,没法造成持续的震荡。但是,毕竟很接近180度,那相应一个低频噪声导致的阻尼震荡会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而导致建立时间过长?
至于噪声的作用点,假设他就作用在referece clock上。给reference clock上注入一个暂时的10hz噪声,整个系统是不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建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遇到了一个明白人。
当然,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相位没有达到180度,没法造成持续的 ...

你说的重建是什么意思。要是pll大宽大于10hz,这个噪声就一直存在与环路中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搜集资料整理了一篇文档可以参考一下:
https://mazhaoxin.github.io/2019 ... in_Can_be_Negative/

简单的结论是:
1. 巴克豪森判据是有局限性的,更靠谱的要用奈奎斯特判据或者根轨迹图;
2. 对于当一个小信号在环路里走一圈后相位相同、幅度变大,但不会引起振荡的现象,依然没有找到直观的理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希望可以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重建是什么意思。要是pll大宽大于10hz,这个噪声就一直存在与环路中
...

这里的重建就是重新建立,重新settling的意思。比如系统已经稳定,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低频干扰(当然这个低频是远远小于PLL带宽,所对应的相位也接近180度),经历一小段时间之后,这个干扰又消失,那我们PLL loop会如何相应,会需要花费多长的时间才能进入真正的稳定(比如误差小于0.1%)?

网友:
拉扎维第二版《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有对奈奎斯特判据的讲解。其中就提到了楼主所说的情况。我记得好像是说系统里面还有一个零点的存在,所以系统不会经过(-1,0)点。
至于楼主提到的“稳定时间会更长,阻尼振荡过程会更长”,我也疑惑很长时间

网友C:
引用之前同样问题帖子里的回复,这个问题还是要拿到闭环来讨论,以下是原文。

这反映了用开环传递函数描述系统稳定性的局限性。因为开环传递函数有一个零点,所以可能在闭环传递函数中改变甚至抵销极点的影响。如果你发现开环的相位或幅度不是单调的,就要特别小心。举个例子:设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为H(s)=(1+1/s)*(1/s)=(1+s)/(s^2)。显然在DC附近相位为-180度。但是,因为系统有一个零点。闭环传递函数为H(s)/(1+H(s))=(S+1)/(s^2+s+1)。系统的两个极点在-0.5+j*sqrt(0.75)和-0.5-j*sqrt(0.75)。所以系统是稳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之前同样问题帖子里的回复,这个问题还是要拿到闭环来讨论,以下是原文。

这反映了用开环传递函数描述 ...

从根轨迹看能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根轨迹看能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呢

应当是可以的,根轨迹是研究闭环系统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之前同样问题帖子里的回复,这个问题还是要拿到闭环来讨论,以下是原文。

这反映了用开环传递函数描述 ...

感谢回复。不过帖子一开始已经提到了,稳定性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这里讨论的是,这种奇葩的“接近崩溃”的稳定会不会导致较长时间的重新settling的问题。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予以分析,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不过帖子一开始已经提到了,稳定性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这里讨论的是,这种奇葩的“接近崩溃 ...

之前提到了,开环有局限性,你这种接近崩溃的假设就是不存在的,不用去钻牛角尖了。
你真关心低频settling,给闭环传递函数加个激励看结果即可。
闭环是个二阶系统带一个零点,零点的位置决定damping factor即settl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提到了,开环有局限性,你这种接近崩溃的假设就是不存在的,不用去钻牛角尖了。
你真关心低频settlin ...

OK.

网友(2024-03-20):
我有ADC,PLL以及BGR,LDO的视频资料,有需要的滴滴我

网友(2024-05-15):
震荡?VCO一直都在震荡。主要还是看PLL会不会lose conrol, 当Reference clock 变化太快的时候,也就是看你的phase detector和filter是否反应更快。当Reference clock 变化10Hz的时候,大部分的PLL都能反应过来

网友:
零处如果有双极点,如果整个环路的增益足够小,只需要10倍以上就可以满足深度负反馈,再加上第三个极点,再单位增益带宽外,就怎么都稳定了。只是这种系统,对干扰的抑制能力若,超过一定频率的干扰就抑制不了

网友E(2024-11-19):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搜集资料整理了一篇文档可以参考一下:
https://mazhaoxin.github.io/2 ...

无意中看到这个帖子,关于你的第二个疑问“对于当一个小信号在环路里走一圈后相位相同、幅度变大,但不会引起振荡的现象,依然没有找到直观的理解”,可以看看下面这篇,可能有所帮助。

如何直观理解环路稳定性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看到这个帖子,关于你的第二个疑问“对于当一个小信号在环路里走一圈后相位相同、幅度变大,但不会 ...

多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