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搭建CMRR的仿真环境?

楼主(2020-03-18):
求教~ 如何在Hspice搭建CMRR的仿真环境?
输入和输出的参数如何设定?

谢谢大家

网友(2020-05-05):
CMRR是共模抑制比,定义是CMRR=差模放大倍数/共模放大倍数,你可以搭两个仿真电路,一个是差模放大电路,一个是共模放大电路,两个曲线相除即可。
一般差模放大倍数都是比较大的,你也可以直接看共模放大倍数是不是负很多,比如-70以下,那么CMRR都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