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HPP仿真假死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18):
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么,仿真假死执行不下去。有一行提示:
HPP tran switching to single inner/outer interation mode at xxxxxxxxxx

网友(2021-06-10):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有没有大神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解决了,是精度的问题,导致仿真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要看你使用的具体版本,我记得好像是2014的版本他的HPP默认设置了一个精度和不用HPP的不一样,你要用命令行参数手动修改,2018以后的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好的,谢谢,我的好像就画了一个框,就假死,删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