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命令退出modelsim的gui界面?

楼主(2020-03-18):
我想用modelsim跑回归,请问用modelsim的什么命令可以退出modelsim的gui界面?

楼主:
不是从modelsim里面用命令退出,而是执行do文件,从命令行退出

网友:
exit  不行?看官方文档嘛,gui部分的command方式

楼主:
我试过exit,quit这两个命令。我的意思是在linux的命令行执行这些命令来关掉gui,关掉gui后脚本会自动执行下一条case,就这样跑100条case,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gui界面。

网友:
不用gui模式不就得了?命令行带-c参数

网友:
应该是要跑交互式的batch mode吧~

楼主:
解决了,-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