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工艺参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3-19):
这是官方给的一些LDMOS的参数,想问一下Idlin,Vtlin是什么意思?
然后所设计的 DCDC电流最大3A,能否根据Idsat设计功率管尺寸?

网友(2021-04-13):
写得很清楚嘛,Vtlin就是当漏电压Vds=0.05V的时候,达到指定的电流Id(官方也会给定义的)时的栅压;Idlin就是当漏电压Vds=0.1V,栅压Vgs=6V时的漏电流。至于怎么设计功率管就不清楚了

网友:
not by Idsat, by rdson you want

网友(2022-01-20):
你好 能问下这个是什么工艺的?我想看下高压管 16 20 30v的idlin的测试条件

网友:
DCDC的功率管是工作在线性区而不是饱和区,所以要根据导通电阻Ron来确定尺寸,而不是Idsat。但其实最终决定功率管尺寸是由DCDC系统的效率(特别是峰值效率)决定的,而Ron只是决定DCDC系统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