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regulator 相位裕度的分析

楼主(2020-03-19):
请问
两三级的系统,相位裕度要怎么去分析?
用零极点还是什么?具体怎么分析?
我尝试用瞬态vsin输入,分析相位延迟,但是好像不行,因为输出的波形形状并不是正弦?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系统是指啥。
我个人的经历,分析零极点首先画出系统的小信号等效电路,列出传输方程,从方程中看出哪些参数对零极点有影响。然后通过仿真验证并修改参数。
另外,楼主用瞬态vsin作为输入分析相位靠谱吗?相位分析应该做ac仿真啊

楼主:
ac仿真是不是只能看到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我想看内部节点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用。
实际计算的话  数值甚至量级会不会和实际仿真相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系统是指啥。
我个人的经历,分析零极点首先画出系统的小信号等效电路,列出传输方程,从方程 ...

是否可以近似的用节点的电容和电阻之乘积代替pole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