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 前馈AB类输出电路

楼主(2020-03-19):
这是一般的前馈AB类输出(为啥叫前馈?),我分析了一下,它的要求是Iin1和Iin2是同相,如图所示,用于运放中的时候,Iin1的电流应该是往左的,Iin2的电流应该是往右的,静态时,IB2=IB3=2,Iin1=Iin2=1,此时I4=I8=0.5,但是当给个微变量的时候,Iin1从1变为了1.1, 同相的话 Iin2从1变为了0.9,我想问这里的同相是这么变的吗?如果是这么变的话,那么经过AB的电流是不守恒的。而论文里都说M4 M8的电流变化是同一个数量,但是实际退出来经过A点的电流肯定会变,那么变化量怎么保持一样?
该图是实际运放中的电路,电流分析也是一样的。

楼主:
是不是说明此时 IB2 和 IB3得有一个的电流会变化 如果是mos管的话 进入线性区

网友A:
原理图是错误的! M13,M4,M14,M8的门不应连接在一起。 检查原理图的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是错误的! M13,M4,M14,M8的门不应连接在一起。 检查原理图的完整性。 ...

嗯,是的 原理图是错误的 谢谢指正

网友(2020-12-11):
电路图哪里错了?楼主可以解释下吗。我也遇到了这种结构,不太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