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关于XL的问题。

楼主(2020-03-19):
我用XL做个项目,调用器件过程中,PDK中的器件和已经完成的模块(比方说已经做好的一个反相器)都可以正常调用。但是自己画好的器件没有显示的飞线连接关系,只有PDK中的器件有飞线,我感觉在自己的模块中pin定义都没有问题(也是XL做的),我还尝试用pin,net,drawing,label各个层次来定义pin,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知道咋回事的,或者有同样问题并解决了的,请您不吝指导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根据你的说的,你的开关已经打开,飞线跟你定义的pin没有关系,你的版图器件没有跟你的电路器件对应上,需要在菜单上重新定义你的器件bind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说的,你的开关已经打开,飞线跟你定义的pin没有关系,你的版图器件没有跟你的电路器件对应上,需 ...

@shuqilin 收到!特别棒!
多谢你的指导,已经按照你给的方法,去undate binding菜单中,尝试修改了设置,做了update,飞线就出来了!
自己对XL知之甚少,之前的项目似乎直接就有这样的对应关系,也不知道时别人设置好的还是如何,这次没有了感觉很不方便,再次感谢!

楼主:
继续往前追溯了一下,发现在我在第一步Generate Layout的菜单中,Device Correspondence -->Preserve User-Defined Bindings这个选项是默认不勾选了,如果勾选后连接关系就会在首次生成后直接体现出来了。

网友A: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你们都上班了,武汉暂时还没解封呢,你经验挺丰富的,几句话能成功,有项目可以一起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你们都上班了,武汉暂时还没解封呢,你经验挺丰富的,几句话能成功,有项目可以一起做 ...

你在武汉啊,真是辛苦了,要多保重啊!
有合适的项目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2020-04-30):
网表没有跟你画好的layout模块attach上

网友B(2022-05-23):
引用 楼主:
继续往前追溯了一下,发现在我在第一步Generate Layout的菜单中,Device Correspondence -->Preserve User- ...

请问如果一开始没有勾选,后面要如何补救呢?我现在用Xl关系调的版图器件,器件关系是一一对应的,但是飞线无法显示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一开始没有勾选,后面要如何补救呢?我现在用Xl关系调的版图器件,器件关系是一一对应的,但是飞 ...

请问你解决了嘛?我也是器件对应,就是不显示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