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进行AMI通道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0-03-19):
大家好,我在进行AMI通道仿真的时候,提示如左图所示的报错。请帮忙看看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感谢感谢!!!!

这个报错

这个报错

图纸

图纸

网友A:
路徑問題吧~
folder不要用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徑問題吧~
folder不要用中文

哥,请问一下,TX端我是AMI的模型,RX端,我是IBIS的,这样搭配是否可以进行仿真

网友:
可以跑,但你的ADS模型選錯了
TX是TX_AMI,這沒問題
RX是用IBIS,不是RX_AMI

网友(2025-02-06):
建议最好都用IBIS加载AMI模型,window系统下面会调取相应的.dll文件;
不要出现中文路径;
ChannelSim里面的tolerance选择 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