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登录后如何操作linux系统进入cadence

楼主(2020-03-19):
咨询一下各位,想问问用vnc登录后打开下面这个cds.lib后,该如何才能进入cadence呢

网友A:
你这...跟cds.lib无关,你要看看你的环境变量里有没有定义eda工具相关的路径,如果有的话,直接敲virtuoso或者icfb就好了,如果没有,就要先设置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跟cds.lib无关,你要看看你的环境变量里有没有定义eda工具相关的路径,如果有的话,直接敲virtuoso ...

您好,想问问在这个project文件夹在哪可以敲virtuoso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想问问在这个project文件夹在哪可以敲virtuoso呢

刚开始学?没老师教你?这个论坛上问太没效率了吧?
鼠标右键,open in terminal,然后virtuoso,回车。也可以virtuoso&,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