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失调电压Vos的测量问题

楼主(2020-03-19):
小弟在仿真运放失调电压时遇到一个问题,我采用的电路是网上说的减法电路接地的模式,如图。假设Vos=0,那么vo=v-=v+=0,但由于vo收到运放输出摆幅限制,本身就一定不为0,如何说明最终仿真结果是vos还是摆幅限制的原因呢?谢谢!

网友:
问题挺好,所以看失调电压的时候,只能看在输入输出摆幅范围内的吧,除非设计rail to rail的电路。

网友A:
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运放的失调是运放自己的问题,跟外部电阻没啥关系。因此可以参考Allen写的那本书,仿真失调时,把运放输出vo与负端输入短接,输入加直流信号vdc,并从0到电源电压的范围内扫描vdc。理想情况下vo等于vdc,如果有offset,那么vdc-vo就是offset。
另外,这个仿真方法还可以看出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

网友B:
vos的前提条件是运放是在合适的工作点,如果超出了共模范围,自然不能算进去的。

网友C:
这是不太了解历史的原因。早期的opa都是双电源供电,所以地通常是中间电平,所以写书的人就不在意这个问题。变成单电源供电后,地和最低电平是同一个,看着就不那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太了解历史的原因。早期的opa都是双电源供电,所以地通常是中间电平,所以写书的人就不在意这个问题 ...

嗯嗯,是的,的确如果是双电源的话,这样的测试电路就更加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运放的失调是运放自己的问题,跟外部电阻没啥关系。因此可以参考Allen写的那本书,仿 ...

谢谢!这种动态测试比对的方法的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s的前提条件是运放是在合适的工作点,如果超出了共模范围,自然不能算进去的。 ...

嗯嗯,的确,谢谢!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运放的失调是运放自己的问题,跟外部电阻没啥关系。因此可以参考Allen写的那本书,仿 ...

你好,问一下,这个方法怎么看共模输入电压的范围呢

网友(2021-10-21):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太了解历史的原因。早期的opa都是双电源供电,所以地通常是中间电平,所以写书的人就不在意这个问题 ...

说得很有道理呀,那这种情况输入就不是接到地了,而是接到VDD/2,然后输出再看与VDD/2的偏差是吗?

网友(2022-04-22):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运放的失调是运放自己的问题,跟外部电阻没啥关系。因此可以参考Allen写的那本书,仿 ...

可以请教下,全差分运放该怎么测试嘛,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发现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运放的失调是运放自己的问题,跟外部电阻没啥关系。因此可以参考Allen写的那本书,仿 ...

网友(2023-08-21):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运放的失调是运放自己的问题,跟外部电阻没啥关系。因此可以参考Allen写的那本书,仿 ...

学习

网友(2023-11-03):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运放的失调是运放自己的问题,跟外部电阻没啥关系。因此可以参考Allen写的那本书,仿 ...

请问,为什么是要从0扫到VDD呢,不应该是共模输入点的误差吗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运放的失调是运放自己的问题,跟外部电阻没啥关系。因此可以参考Allen写的那本书,仿 ...

您好,为啥这个vos是vin-vo而不是vo-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