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配置v2lvs?

楼主(2020-03-19):
在终端输入v2lvs命令后显示: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ERROR: - v2lvs

我在已经.bashrc中添加了export PATH=/home/lili/EDA/mentor/calibre2015_4/aoi_cal_2015.4_24.16/binPATH

我的calibre中没有.cshrc文件,只有IC616中有。请问影响吗?

求助各位大神能帮帮忙

网友:
license问题吧

网友:
source ic616的cshrc, 然后终端calibre -gui 随便点点drc,看看有没有license。如果有 v2lvs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感觉像license path有问题。.cshrc是在home下配置环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license path有问题。.cshrc是在home下配置环境用的

请问您的意思是我在.bashrc文件中加的命令path有问题吗?我的calibre在已经嵌套到virtuoso中了,可以正常使用。就是这个命令用不了。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解决了吗?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