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SNR的参数设置

楼主(2020-03-19):
关于仿真SNR的参数 设置询问
11位ADCspectre下measurement的FFT设置问题;icfb61版本
图片中input wave type上面是信号波形选择;FFT input method指什么(计算采样频率)Sample Count/Freq这个是采样点,我更改采样点,后面的频率会随之变化?
同时 Start/End Freq这一栏该怎么填写?我输入信号20Khz,采样频率250K
signal bins是什么?这一栏之后的都无法理解了。求大佬解答或者指个查询资料的方向
这些设置哪里有资料可以看的

网友A:
这个算是做adc的月经问题了,一般都不用cadence自带的工具来求snr,业界标准操作是讲仿真结果倒出,然后用matlab或者poython进行处理。论坛里有现成的代码可用。如果不满足于用别人现成的代码想自己优化一下建议看understanding sigma delta的附录里关于信号估计的部分。 最后解释一下几个名词,signal bins是指输入信号的位置,比如做1024点fft时,从0到采样频率的一半会被划分成512个离散的bin点,信号频率对应的bin就是signal bin。peak sat. level是指,使adc不饱和的最大输入信号电平,某些adc,比如sigma delta的输入信号范围不是轨到轨的,输入信号幅度太大时积分器会饱和造成转化错误。harmonics说的是计算多少次谐波。更多具体的可以查看帮助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是做adc的月经问题了,一般都不用cadence自带的工具来求snr,业界标准操作是讲仿真结果倒出,然后用m ...

谢谢前辈!

网友:
好难这个问题

网友B(2022-06-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即使是采用理想ADC,ENOB和SNR、SNDR等其他参数都很低,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是做adc的月经问题了,一般都不用cadence自带的工具来求snr,业界标准操作是讲仿真结果倒出,然后用m ...

你好,请问peak sat. level设置不同值时,变化的只是ENOB的值,而SINAD和SNR并不发生改变,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即使是采用理想ADC,ENOB和SNR、SNDR等其他参数都很低,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

你看看输入信号的ENOB,你会发现它很小,trans step太大了,要么设置里减小step尺寸,要么导出数据用matlab算,严重怀疑cadence在用连续信号的方式算,而不是离散信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