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power domain 时序分析

楼主(2020-03-19):
大家好,请教下:
我们有两个power domain: PD1, PD2,这两个power domain之间有logic crossing path。每个power 都有ss case和ff case, 请问下在做时序分析的时候具体要怎么来做。

目前定义了两个corner.
corner 1: PD1_SS, PD2_SS.
corner 2: PD1_FF, PD2_FF.

考虑到两个power voltage偏差的方向不一样的话,请问还要定义下面两种吗? 还是下面两种已经被上面两种corner cover了,就不用再额外定义了?
corner 3: PD1_SS, PD2_FF.
corner 4: PD1_FF, PD2_SS.

麻烦有知道的指导下,先谢了!

网友A:
一般不用定义corner3/4,STA具体操作就是指定针对不同的power domain指定不同的stdcell 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定义corner3/4,STA具体操作就是指定针对不同的power domain指定不同的stdcell lib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不确定我的描述对你来说是不是足够清楚。这里我的corner就是在PR过程中定义的,我的疑惑是对于我这里的每一个power domain, 比如PD1 voltage 典型值是1.6v, 范围是[1.9v, 1.3v],也就是说这个power domain 有ss lib 和 ff lib, 那么要保证时序分析全面,特别是cross power domain的logic path,我的理解是除了corner 1/2外,还需要corner 3/4。麻烦你能再帮我多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如果能保证你的corner 1/2能够全面cover其他corner,那么不需要Corner3/4,如果没法保证完全corver住其他corner,那最好还是全面一点,降低遗漏的风险。这个一般要看工艺的,找到最差corner去跑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保证你的corner 1/2能够全面cover其他corner,那么不需要Corner3/4,如果没法保证完全corver住其他co ...

谢谢你的回复。目前我觉着从主观上来分析很难可以保证corner 1/2能够全面cover其他corner 3/4,所以就像你说的,为了最安全起见,把其他的组合也加上,要加上corner 3/4,确保所有情况都被分析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目前我觉着从主观上来分析很难可以保证corner 1/2能够全面cover其他corner 3/4,所以就像 ...

最好全面点,我现在做这个项目,一开始跑的不是全corner,但是final阶段跑全corner发现有的corner没有cover住,发现一些hold问题,如果发现不了,tapout出去了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定义corner3/4,STA具体操作就是指定针对不同的power domain指定不同的stdcell lib ...

我的理解 也是不用加3 和4 ,upf 只是在原来mcmm的基础上,多了不同电压值。同一个P,T ,不同power domain,电压值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