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遇到了无法理解的问题,请求帮助,关于ac和S21的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2020-03-19):
想请问一下,关于LNA设计中,最后仿真跑出来,S21和acgain相差太大可能是什么原因,可以如何调节
第二是想问,差分输出端两个端口分别的acgain相差太多,可能是什么原因,可以如何调节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ere are lna tutorials in forum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S参数仿真在输入输出端都相当于串接了一个50Ω电阻到地,有些情况下,这对电路的偏置点是有影响的。AC仿真只是在输入端给一个小信号,对电路的偏置点没影响。
相差6的倍数倍的增益考虑是不是源给的信号幅度不对,比如AC源给的幅度不是1换成500m?
第二个问题:
1、电路没有完全对称,器件参数不一样。不过看你仿真结果是和频率没关系所以考虑
2、还是输入源的问题。是不是输入端有两个源,两个源设置的输入信号幅值不一样?

网友:
顺便,楼上说的可能是这个LNA设计指导手册

网友B(2022-05-19):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S参数仿真在输入输出端都相当于串接了一个50Ω电阻到地,有些情况下,这对电路的偏置点是有影 ...

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电路输出的port阻抗设置为1k欧姆,输入port阻抗设置为50欧姆,仿真出来的ac增益和S21差很多,想问下为什么

网友(2023-07-14):
我也是,S21=16.6dB;ac gain=19.6dB

网友(2024-04-07):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电路输出的port阻抗设置为1k欧姆,输入port阻抗设置为50欧姆,仿真出来的ac增益和 ...

你好,仿真S参数里,port0的设置是怎么样的,我设置了source类型是sine,dc=0,dbm给了-40,但是S21是一条直线,不随频率变化,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