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28工艺下,xl时poly cut问题

楼主(2020-03-20):
tsmc工艺,用Layout xl画版图时,用poly cut时poly还是会识别成同一名字,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求助
       求助
        求助
         求助

楼主:
poly cut 的layer名字是CPO,作用就是把连在一起的poly分成两个不同的poly,但是在Layout xl下,还是会识别成一个,有没有大神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2020-09-29):
请问楼主poly cut是什么用处,最近看smic28的标准单元库里有这一层,不明白是什么用处

网友A:
如果是要切成两个不同的poly,为什么不直接画两个poly呢

网友:
用cut可以做更小的space

网友B:
一般有CPO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要不就是你CPO用错层了要不就是你cut掉的poly也接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CPO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要不就是你CPO用错层了要不就是你cut掉的poly也接出去 ...

层次是没有错的,因为标准单元里也是这个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切成两个不同的poly,为什么不直接画两个poly呢

用CPO所需要的space要小于直接画两个poly的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poly cut是什么用处,最近看smic28的标准单元库里有这一层,不明白是什么用处 ...

把一个poly断成两个

网友(2021-12-24):
按照楼上大牛的说法推断,是不是所有的poly的上下两侧都该有CPO?并且应该是强制添加。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check CPO density ?反正都加了,无所谓多与少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