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etal的问题。。求大佬阿

楼主(2020-03-20):
  如果有5根线,第一根第二根位置不动,想让5根线自动匹配可以吗,每次自己量太烦了。。(5.1.edition)

网友A: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
使用skill来实现吧。仅限选中直线,按照你鼠标点选的方向自动进行计算第二点方向的间距,然后修改该方向第三个坐标列表。完成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啥意思

说错了 是二边的metal 固定  。。然后5根metal 自动排成同等间距那种。。。

网友:
create wiring BUS功能   virtuoso 快捷键 ctrl+shift+X  看看你用工具有没有bus功能

网友:
没有快捷键吧,你可以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