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 ERC过程遇到的疑问

楼主(2020-03-20):
GF.18工艺,在做LVS过程中遇到如图1所示警告,相关规则文件中似乎找不到PWR的定义,请问各位大佬,这个一般是在哪定义,应该如何定义?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Calibre窗口中显示警告信息:
“There is no data for layout net name PWR.”
谢谢!

楼主:
继续求助,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有填写你设计中PWR的名字。ERC要依托PWR和GND进行,所以你要指定你设计中的power和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有填写你设计中PWR的名字。ERC要依托PWR和GND进行,所以你要指定你设计中的power和ground ...

感谢回复,这个指定了的,calibre生成的lvs.ctl文件中对应power name和ground name。
PWR是PDK的ERC规则脚本里面引入的,但是没有找到赋值的地方。

网友B:
一样的遭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遭遇

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添加Rule Statements,类似如下
VARIABLE PWR "XXX" "XXX"

网友:
Calibre在Run LVS RunsetFile的时候也可以设置PWR和GND啊

网友:
在LVS option里可以设置,也可以在lvs的cmd file里定义,但是在cmd file里定义的话改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添加Rule Statements,类似如下
VARIABLE PWR "XXX" "XXX"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这些warning不是可以不用管吗?

网友(2021-11-10):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添加Rule Statements,类似如下
VARIABLE PWR "XXX" "XXX"

但会报重复定义。如之奈何?
error: duplicate VARIABLE specification statement name

网友C:
目前我的处理办法只能修改LVS规则文件中关于电源地的定义,ERC才有效。在LVS option中supply中电源和地的定义LVS是有效的,但ERC无效。

网友(2024-07-09):
楼主 请问下port不match要怎么debug 呀

网友:
找一下跑lvs的环境,在source.ip或者source.asic文件中寻找VIRTUAL CONNECT,里面直接定义虚拟连接的PIN名字,PG或者VDDVPPVBBVPN随便你叫啥都可以

网友(2024-10-07):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的处理办法只能修改LVS规则文件中关于电源地的定义,ERC才有效。在LVS option中supply中电源和地的定 ...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请问后来有其他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