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调制器simulink

楼主(2020-03-20):
小白一枚~最近在做宽带CTSDM,频谱仿出来这个样子,有一段向下的脉冲,请问各位这个正常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有就是在做连续时间的SDM时是不是没有直接的simulink工具(SDtool box是针对离散型的吧?)那么其中的FLASH ADC量化和电流舵DAC应该调用什么单元呢?另外其中的jitter模型中有微分模块,对于反馈回来脉冲岂不是求导会无穷大。。。怎么解决呢?求各位指导ctsdm的simulink仿真。

网友A:
我把这些问题发给了坐在我前面的工作快一年的普通本科生,他很快回答了:下降是因为ntf里面有零点,也就是框图里面有个很小的反馈系数。flashadc用quantizer 和saturate ,电流dac就是一个系数gain=电流除以控制比特。ct和dt的转化关系要看Richard 的 understanding第二版,不同阶数的转化关系不同,其实也没这么严格。jitter 他表示没看懂这个描述。
不知道他回答正确没有,我只转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这些问题发给了坐在我前面的工作快一年的普通本科生,他很快回答了:下降是因为ntf里面有零点,也就是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2021-01-26):
确实是这样的,我也在做CT SDM,我用实际元器件搭出的仿真电路,在做FFT后,跟你相反,发现在高频段有较多的向上的尖刺,我问了别的同事,应该是NTF中极点导致的。

网友(2021-12-28):
求问这个频谱要怎么看呀 怎么在simulink里搭建啊

网友(2022-02-15):
噪底的坑gap说明你的环路滤波器是经过极点优化的,这一个频率上NTF幅值为0,在频谱上就表现成这个gap,画个PZ图有助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