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和ultrasim类似的仿真工具有哪些

楼主(2020-03-21):
usim_opt sim_mode=da xi1 xi2 #dff
.usim_opt sim_mode=a xi5 #driver @pmos2

ultrasim可以采用.usim_opt作为options,前面的两个option分别表示:把子电路xi1 xi2 和cell(名称为dff的所有子电路) dff设置为da仿真模式; 把xi5、cell driver、model pmos2(用到模型名称为pmos2的的mos管),请问,还有那些仿真工具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
还有Synopsys的HSIM/FastSim。Mentor好像也有一个,...

Ultrasim和HSIM都有准确度的问题,结果是错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准确度的设置而错的。按照这个顾虑,结果对的时候也会有奇怪的现象。如果我知道怎么设置,什么结果才是对的,那用Ultrasim也没意义了。所以一般感觉Ultrasim没什么用处。

网友:
mentor有个a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