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simulink环境下对SARADCd的建模

楼主(2020-03-21):
各位前辈,想要在simulink环境下,对SARADC建模,但是现在对建模完全没有概念(完全小白一个),希望能得到一些经验,求各位能够分享一些学习资料,最好是已经建好的model.不胜感激。

网友A:
SAR ADC的架构也分很多。建模之前先弄清楚建模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建模而建模是没有意义的。不弄清楚建模的意义,计算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R ADC的架构也分很多。建模之前先弄清楚建模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建模而建模是没有意义的。不弄清楚建模的 ...

前辈您好,建模的目的主要是想看看SARADC的 一些参数,比如说他的ENOB,SNDR,INL,DNL,以及一些噪声分析比如KT/C噪声等等。。。

网友A:
如果想考察这些参数,那么这些参数受哪些非理想因素的影响,是要加到模型里面去的。加进去与实际情况相符和的非理想因素,才可以在数值计算中体现出来。而怎么加,加多少,怎么验证,也是和具体的架构紧密相关的,比如比较器的offset,热噪声,1/f噪声,反馈DAC的架构,DAC里面的失配,缓冲器的噪声,缓冲器的驱动能力造成的误差,等等等等。在你能拿出一个完整的SARADC 模型之前,这些功课都要做到才行。如果不考虑非理想因素,理想化的SAR ADC模型网上到处都是,自己手算的也可以做模型,看5分钟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考察这些参数,那么这些参数受哪些非理想因素的影响,是要加到模型里面去的。加进去与实际情况相符和 ...

前辈是这样的,我现在对建模一无所知,您能和我说一下最基本的的东西吗,,我想知道一下,首先模型究竟应该如何建立,在网上看的的一个pipepline的ADC,好像是用smulink搭建的模块,然后加一些非理想因素,用代码写了一个测试的脚本,最后测出ENOB等等,我也看不太懂。但是我想要找一SARADC的模型,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一些saradc的资料,目前研一,我对SARADC也只是处在学习阶段,导师要求复现isscc上面的一个结构,但是要求先用MATLAB或者Simulink建模,现在无处下手,前辈您能具体说一下,对于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考察这些参数,那么这些参数受哪些非理想因素的影响,是要加到模型里面去的。加进去与实际情况相符和 ...

前辈能指导一下吗,可有偿,qq:739779410

网友B(2023-06-03):
大佬现在会对SAR ADC建模了吗,我现在也为此苦恼

网友C(2023-09-07):
引用 网友B:
大佬现在会对SAR ADC建模了吗,我现在也为此苦恼

大佬现在会对SAR ADC建模了吗,我现在也为此苦恼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C:
大佬现在会对SAR ADC建模了吗,我现在也为此苦恼

你会了吗,大佬带带我

网友D(2024-07-08):
引用 网友C:
大佬现在会对SAR ADC建模了吗,我现在也为此苦恼

大佬现在会SAR ADC建模了嘛 能请教一下嘛

网友:
何乐年讲SAR的书里有讲建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现在会SAR ADC建模了嘛 能请教一下嘛

目前搞了下 code方面的建模,simulink的 还是没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搞了下 code方面的建模,simulink的 还是没操作

code方面是自己写嘛,代码主要是实现什么建模呢 SAR嘛,应该怎么去学习 从哪些方面开始下手呢 还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de方面是自己写嘛,代码主要是实现什么建模呢 SAR嘛,应该怎么去学习 从哪些方面开始下手呢 还望能指点 ...

对的,code是自己写的。最初我是想写一个校准代码,后来发现写着写着就把别的都补进去了。可以检索一下自校准,很多论文中有相关code,可以给些提示。

网友(2024-12-09):
引用 楼主:
前辈是这样的,我现在对建模一无所知,您能和我说一下最基本的的东西吗,,我想知道一下,首先模型究竟应 ...

当时的前辈和现在的我一模一样,真是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