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问题求助

楼主(2020-03-21):
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如下情况:
IC618跑单个job一切正常,但是需要并行大于1个job的时候,job就一直在pending,等timeout之后会提示如下的错误:

  1. INFO (EXPLORER-2107): Job 17 timed out while pending after 300 seconds
  2. Timeouts are generally caused by a simulator nonconvergence or legitimate runtime.
  3. Timeout duration can be modified in the 'Job Policy Setup' dialog.  For no timeout, enter nothing.

网友A:
可能的情况大概如下:
1. 服务器满载, 列队挂起5分钟之后没有运行直接被毙了, 找管理员修改挂起时间, 有权限的话就自己改. 实在不行插个队?哈哈
2. lic数目不够?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到用户home目录下,找到.vnc-cds目录,仔细看看里面的log文件。好像是什么字体文件找不到这类的错误。因为字体没找到所以仿真不让开始。也是很愚蠢的bug。用yum装好字体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情况大概如下:
1. 服务器满载, 列队挂起5分钟之后没有运行直接被毙了, 找管理员修改挂起时间, 有权限 ...

我是本地电脑跑的,而且一个job可以跑,一个以上就跑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到用户home目录下,找到.vnc-cds目录,仔细看看里面的log文件。好像是什么字体文件找 ...

是的,我安装了缺的字体以后可以跑了,多谢多谢

网友C(2020-04-22):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安装了缺的字体以后可以跑了,多谢多谢

你好。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找不到缺失字体的安装包,可以麻烦你分享一下,好吗? 非常感谢!!!!516652876@qq.com

网友(2021-05-21):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找不到缺失字体的安装包,可以麻烦你分享一下,好吗? 非常感谢!!!! ...

您好您解决了吗 怎么安装字体
!!!

网友D(2021-06-23):
将正确的字体fonts文件夹复制到缺失的指定目录中。

网友(2022-03-27):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到用户home目录下,找到.vnc-cds目录,仔细看看里面的log文件。好像是什么字体文件找 ...

您好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将正确的字体fonts文件夹复制到缺失的指定目录中。

请问,哪些文件,哪个里面应该是正确的呢?感谢

网友E(2022-08-14):
yum install -y xorg-x11-fonts-100dpi xorg-x11-fonts-misc xorg-x11-fonts-75dpi

网友(2022-12-26):
引用 网友E:
yum install -y xorg-x11-fonts-100dpi xorg-x11-fonts-misc xorg-x11-fonts-75dpi

你好我安装了这三个字体之后,跑仿真仍然显示这些问题,通过fc-list也能查询到安装成功了字体,请问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2023-02-03):
引用 网友E:
yum install -y xorg-x11-fonts-100dpi xorg-x11-fonts-misc xorg-x11-fonts-75dpi

非常感谢大佬!问题解决了!

网友F(2023-10-16):
遇到同样问题,
显示: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但该路径下已经有相应的font的了,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同样问题,
显示: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但该路径下已经有相 ...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这个pending的问题我一直遇到,一天重启三四次virtuoso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E:
yum install -y xorg-x11-fonts-100dpi xorg-x11-fonts-misc xorg-x11-fonts-75dpi

感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5-09-09):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到用户home目录下,找到.vnc-cds目录,仔细看看里面的log文件。好像是什么字体文件找 ...

太感谢了woc,已经解决了
运行:sudo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misc xorg-x11-fonts-Type1 安装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