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拉扎维书上这个输入电阻怎么求的啊。另:这种mos电路的输入电阻怎么求啊。。

楼主(2020-03-21):
模拟ic小白,自学路上实在艰辛啊。拉扎维课本上这个Rin,open是怎么求出来的啊,有大神讲解一下吗?
另外,对于这种mos电路的输入电阻的求解,有什么小诀窍吗?
前辈们若倾囊相授,十分感谢

网友A:
1/Rin,open=从那一节点看向M1(看向M1时,电导是M1的漏极输出电导,即被偏置的M2的跨导(gm1)gds)和看向M2(看向M2时,电导是M2的源极到base极(地)的电导)电导之和(交流小信号分析时,VDD变成接地,二者并联,故电导相加),最后倒一下就是这个答案了,这是我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in,open=从那一节点看向M1(看向M1时,电导是M1的漏极输出电导,即被偏置的M2的跨导(gm1)gds)和看向M ...

那应该是gm1+gm2呀。这里面gmb1拉扎维这本书里通常用作体效应。

网友:
微电子类书籍汇总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760899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10电路仿真
8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_陈中建
看这本书的第20章和22章 搞清楚电阻怎么看,别想当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gm1+gm2呀。这里面gmb1拉扎维这本书里通常用作体效应。

你先画出带体效应的交流小信号模型,我在网上找了一个

,你仔细看看体效应那项和前者的区别,理解体效应受控于Vbs,然后忘掉体效应的事,就当他是受控源受Vbs控制 去分析就行。我觉得这样分的清楚,不用想那么多效应什么的,就看电路特性,分析电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画出带体效应的交流小信号模型,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你仔细看看体效应那项和前者的区别,理解体效应受 ...

嗯嗯 我思考理解一下

网友B:
忽略沟道调制效应,就没有ro。所以看向M2的为开路,看向M1的是两个跨导之和的倒数。至于为什么从一个MOS管源极看过去的阻抗是1/(gm+gmb), 你画一个等效电路根据KVL,KCL自己推导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略沟道调制效应,就没有ro。所以看向M2的为开路,看向M1的是两个跨导之和的倒数。至于为什么从一个MOS管 ...

嗯嗯,VDD视为地,M2无电流,这就能理解啦,谢谢

网友(2020-05-05):
求电阻,VDD相当于地,看进去的地方加入直流源
直流,相当于M2的VG接地,M2不导通,就只剩下向上看的M1的等效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