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综合的时候是否可以选择自己设计的单元

楼主(2020-03-21):
研究生小白一枚。最近组内需要将一个能用于低电压下的D触发器建成一个标准单元,在制定方案。因为对综合不太了解,所以想来问问下大家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 我想设计一个低电压下的带有纠错功能的触发器,比方说这个触发器能工作在0.4v下。那我在综合的时候,是否可以将特定路径上的D触发器,换成我自己设计的单元呢?可能这个问题比较蠢,但是因为对综合不太了解。所以来询问一下

网友A:
在寫code直接使用該cell,並在綜合時設定 don't tou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寫code直接使用該cell,並在綜合時設定 don't touch

如果是一个RTL级的.v,我在综合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这样可以只做到部分单元用我自己设计的,部分单元用标准单元库里边的吗?

网友B:
将特定路径要用这个D flip-flop 的部分单独做成一个模块,综合这个模块时禁用其他 flip-flop.
后面大模块综合室don’t touch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特定路径要用这个D flip-flop 的部分单独做成一个模块,综合这个模块时禁用其他 flip-flop.
后面大模块综 ...

感谢帮助。 我是初学者,目前还没有做过综合,只是知道大概是怎么个情况。目前是想先调研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做一个plan出来。我想问您说的这个,“特定路径要用这个DFF的部分单独做成一个模块”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 我是初学者,目前还没有做过综合,只是知道大概是怎么个情况。目前是想先调研一下这个方案的 ...

就是想用这个DFF的部分单独做成一个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一个RTL级的.v,我在综合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这样可以只做到部分单元用我自己设计的,部分单元用 ...

舉例如下,

RTL:

MY_CELL DNT_INSTANCE (.A(A), .B(B), ...);

綜合時使用如下的 script:

set_dont_touch [find cell DNT_* -hierarc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舉例如下,

RTL: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