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采样保持电路输出做FFT测试的疑问

楼主(2020-03-23):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本人新手设计了一个采保电路,想看一下输出信号sfdr、sndr、enob这些指标,cadence里面导出的波形文件csv能够直接导入matlab做FFT吗?

网友A:
ic6的波形工具里面"measurement--spectrum"可以直接做sndr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6的波形工具里面"measurement--spectrum"可以直接做sndr计算

小弟用的ic51,大佬能否指点一下calculator中的dft函数的用法,界面的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