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 Pump的simulink模型

楼主(2020-03-22):
小弟在做PLL的simulink仿真时,遇到一个问题,我先上图。
是这样的,我建立了一个PLL模型,发现锁定之后Vctrl上仍然有纹波,我就在找为什么有纹波,simulink模型应该是理想的。然后我找到PFD和CP。先是模型原理图
这是PFD的模型

然后是电荷泵,我做了两个电荷泵的模型,电荷泵的模型分别是(模型1包含2阶环路滤波器,包含Powergui库内的器件)(模型2是简单的simulink库搭的)
1
2

接着是仿真模型
仿真模型,可以看到电荷泵模型2的环路滤波器模型用传输函数代替,连个模型的环路滤波器和电荷泵的参数都是一样的

问题来了,也是我要问的问题,这两个模型显示的环路滤波器上的波形都出现了放电情况
第1行和第3行的波形是重合的,这在情理之中,第2行是充电电流或放电电流(我设置的是充电状态),可见在充电或放电电流为0时,环路滤波器对这边的0放电(电压越高波形下降越快),导致波形波形下降(红色箭头指的位置)
实际上在充电或放电电流为0时,这边应该是高阻状态,电压应该是持平的

所以请问大神们有没有一种更好的电荷泵模型?

楼主:
居然沉了

网友(2024-09-29):
这是没人会啊哈哈哈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我按照你的那个模型1搭建的电荷泵模型,为什么连接不上这些器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我按照你的那个模型1搭建的电荷泵模型,为什么连接不上这些器件呢? ...

这两个不是同一个库的东西,有特殊的连接器件